请教,99SE敷铜

楼主(2007-01-12):
99SE敷铜后如果我要有几个管脚和敷铜连接。怎么办,用连线连接吗 ?

网友:

你可以添加网络后在敷铜,也可以添加网络后修改所敷铜.

网友A:
简单

将管脚网络定义和敷铜,然后点击敷铜,也就是重新铺一下就行

网友B:
...

我同意上楼的说法
但如果是手动拉线,即没有网络线
可以先将地线做标记,然后铺铜,最后在用过孔将其填上!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

可以先将地线做标记,然后铺铜,最后在用过孔将其填上?
能说的具体点吗?听不太懂?怎么标记

网友C:
前面说“重新”铺的应该是“刷新”

网友D:
将NET表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有个问题

DXP里面敷铜,,在99里面打开后却丢失了~~~~~~~~~~~~~~~~~~~~为什么??

网友F:
DXP里面敷铜,,在99里面打开后却丢失

DXP里面敷铜,要保存成PCB 4.0 BINARY格式。

网友G(2007-04-03):
用网络啊

用网络啊

网友H:
直接拉上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