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测量电容的值?

楼主(2007-01-12):
给一个单独的电容,如何知道它的电容值呢?
请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告诉一下,
谢谢您能参与,谢谢!!

网友A:
如何测量电容的值

我的方法...用萬用表量(註:該表可量電容 ) 哈哈.

网友B:
要求比较低的情况,用电感电容表或万用表电容档

要求高,就需要用万用电桥或数字式万用电桥。

网友C:
.....

看标注!或是测量...

网友D:
LCR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