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短路追踪仪的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2007-01-13):
现在修短路太麻烦了,只靠眼睛

网友A:
短路追踪仪

有这种仪器吗?

网友B:
没用过,不过我感觉从原理上,可以通过测量阻抗

然后换算得到距离……

网友C:
原理

其实跟三楼说的差不多,利用短路点电流较大的原理,用感应磁棒找出短路点微电阻测量!

楼主:
想自己做个...

不过要先弄懂原理才行...这个机器是有卖的.挺贵的

网友D:
三种功能

测微电阻,测微电压,跟踪电流流向。前两种功能毫欧表就可以将就代替吧,跟踪电流高斯计应该可以。网上还见到一种,可以定位层间短路点,没看明白什么原理。

网友E(2007-02-12):
给一个电流然后测量各点电压,对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