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屏蔽电感

楼主(2007-01-15):
有一模拟电路, 中间有一个色环电感元件(约2mH),在静态调试好后, 装入小型金属壳体中,先前调试好的参数及发生了变化!经过分析是由于由金属靠近电感使电感的感抗及电感值发生了变化的原因。
请问如何对该电感进行屏蔽(要求储存小),使它不受附近金属物的干扰?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储存小”是什么意思

楼主的要求好像不是
“请问如何对该电感进行屏蔽(要求储存小),使它不受附近金属物的干扰?”
而是
如何才能使电感量在装入金属盒前后不变。

楼主:
re maychang

应该是:”要求尺寸小“,maychang的理解很正确!请支招!

网友B:
尺寸小到什么程度?

小尺寸屏蔽必然对原电感参数产生影响
解决途径:改进电路取消电感;采用外磁路封闭型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