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0读数不稳定的原因?

楼主(2007-01-15):
我用PT1000测实验台的温度,结果发现PT1000测温极不稳定,上下漂动2度左右,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多谢各位

网友A:
我用的没有问题啊。

使用CS5532AD转换器,可以保证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可以保证读数的跳动不超过0。001度。

网友B:
干扰吧,AD前端加滤波器了吗

网友C:
肯定是没加滤波……

硬件滤波、软件滤波都可以。

网友(2007-02-21):
wenming 能否具说体些

网友A:
很简单

我用的是精密电阻和0.1U的电容滤波.AD使用CS5532.

网友D(2007-04-07):
有关pt100

不知道你的连接,但是我的印象中,好像应该采用四线制连接,两线连接不稳定。

网友E:
只听说有3线制的没听说4线制的

只听说有3线制的没听说4线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