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运放供电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7-01-16):
我用了INA2126对信号进行放大,供电电压可以为双电源,也可以用单电源。我用的是5V电压供电。现在我想问的是,如果信号是负的,那放大后出来的电压是不是不会出现负值,最多在0v附近呀?

网友A:
单电源不会出现输出负压

楼主:
如果信号是负电压,放大后出来的信号呢?

网友B:
...

你应该看此信号是什么样的信号!且信号的幅度!等都应考虑的!
照粗略讲!信号应该是输入信号的放大!是负的!
不知道说的对吗?

网友C:
会削底,最低的谷底是0.0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