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线圈的驱动

楼主(2007-01-18):
我现在有个十字线圈表头,想用PWM直接驱动,算法应该怎么弄?请指点一下,先谢谢

网友A:
十字线圈表头?

是流比计吧?
这需要什么驱动吗?

网友B:
参考一下(其实网上搜一下就有了)

电子车速里程表的单片机实现方案 <hr>作者:王锁弘日期:2004-11-25 13:41:39<hr>    摘要:介绍了一个基于单片机的电子式转速里程表实现方案,讨论了里程计数的原理和转速指示原理,给出了用单片机AT89C2051和LM1819驱动器设计的汽车转速里程表的具体电路原理图。
    关键词:转速里程表;空气轴表芯;LM1819;驱动器;单片计算机
1 概述
传统的汽车转速里程表的功能有两个,一是用指针指示汽车行驶的瞬时车速,二是用机械计数器记录汽车行驶的累计里程。现代汽车正向高速化方向发展,随着车速的提高,用软轴驱动的传统车速里程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因为软轴在高速旋转时,由于受钢丝交变应力极限的限制而容易断裂,同时,软轴布置过长会出现形变过大或运动迟滞等现象,而且,对于不同的车型,转速里程表的安装位置也会受到软轴长度及弯曲度的限制。凡此种种,使得基于非接触式转速传感器的电子式转速里程表得以迅速发展。

2 里程累计实现原理
车速里程表的速比表示的是:车速里程表转轴(软轴)在汽车行驶一公里时所转过的转数。 基于单片机的车速里程表采用霍尔型非接触式转速传感器。这种车速里程表转轴每转一圈,霍尔传感器将感应发出8个脉冲。现在以速比为1:624的车型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