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种电压的电控系统控制点的测量

楼主(2007-01-26):
现我要做个仪表检测一个电控系统的一些控制点的通断,要命的是这些控制点
有380V的、220V的、110V的、48V的。我想用变压器将他们统一成24V或12V再用光耦输入去处理,但是现在没找一个合适的信号变压器,大家是否熟悉这样的器件?能否给我推荐型号或厂家。体积不能太大我那里要放十几个的。有其他解决办法也行

网友A:
如果准备用变压器

可以定绕,说明各绕组电压电流即可。
因为是传递信号,没有什么功率,体积可以相当小,实际上只受工艺限制,太小了不好绕。

网友B:
用电容,电阻分压即可

参照电容降压的方法

网友C(2007-03-09):
用光耦就可以

用光耦就可以,只不过要在光耦输入端串入合适的限流电阻就行,肯定没问题。我这样用过。

网友D:
RE

用电流型电压互感器就行,体积小,跟1W的变压器差不多大,十多块钱一个。电流变比1:1,对于不同的被测电压只要调节原边的限流电阻使原边电流在互感器的线性范围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