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问题,关于示波器

楼主(2007-01-29):
1.示波器的go/no go是何功能?
2.在测产品上某ic的输出端波形时(鳄鱼夹接ic地端),探针来不及连上就已发生跳闸,整个办公室断电,我们的产品是不接地的,直接的交流220输入,但我们对示波器也作了“浮地”处理,按道理说应该不会跳?

网友A:
浮地的问题

仔细分析,应该是浮地的问题,或者漏电流大.

楼主:
re:thy222:漏电流?

因为我们的led驱动器是不接地的,所以示波器做浮地处理应该没错,你指的漏电流是?

网友B:
ff

楼主:
  1  GO/NOGO数字示波器一种自动判别的功能,能根据波形情况自动判别测试信号是否合格,进而判别所测试产品是否合格.
  2  如果已经作了浮地处理,应该是不会的,你的问题可能是浮地没有处理好,或者就是你测试环境的分布电容很大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