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LCD屏幕

楼主(2007-01-30):
(无正文)

网友A:
响应速度要快

响应速度要快。估计要TFT吧。这东西功耗可不小哦。

楼主:
也就是说,两者不可得兼?

也就是说,两者不可得兼?
问一下,用LCD画动态图的原理是什么?
有没有双缓冲的LCD?

网友B:
画动态图就是一个劲的刷新LCD模块的RAM,

没必要找什么“双缓冲的LCD”,动态显示的瓶颈在LCD面板的固有延迟上,而不是RAM刷新不够快。128x64的功耗大不到哪儿去,详细的动态参数得找厂家要。

网友C(2007-04-15):
顶 偶也在找低功耗的LCD 192*64 速度不慢即可

网友D:
128x64用来"显示动态的波形"太小了,很粗糙的

支持4楼的说法
没必要找什么“双缓冲的LCD”,动态显示的瓶颈在LCD面板的固有延迟上,而不是RAM刷新不够快。128x64的功耗大不到哪儿去,详细的动态参数得找厂家要。

网友E:
应该效果都不太好

网友F:
关于LCD的响应速度

不知楼主要求的响应速度要多快,不过根据的我的经验.示波器用的普通320240LCD的响应速度都能符合客户的要求.我认为响应速度和模块厂家用驱动蕊片也有关系,我上次用的苏州华瑞光电的12864和,19264效果比较可以,你可以和他们联系一下.

网友D:
LS 做广告也不用换第三人称吧?

还是要看你的“响应速度要快”是快到什么程度了
就算泰克的高档示波器刷新也只几帧的

不过做界面屏越大整体效果越好,12864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