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测量结果比万用表准确吗?为什么?

楼主(2007-02-01):
感觉万用表挺方便的,示波器家伙太大,呵呵。

网友A:
示波器是否比万用表准确,要看具体情况。

测量直流电压,示波器并不比万用表准确。
测量100kHz交流电压,示波器肯定比万用表准确。

楼主:
恩,我主要是想知道为什么。

这都要从他们的原理着手吗?原理我还真说不太清。

网友B:
e

如果都是泰克安节伦级别的,应该都非常准.
准不准主要看测试方法和接地(待测和测试设备).

网友C:
进入数字化以后,示波器和万用表的概念差别越来越模糊。

网友D:
应该

应该说在直流信号测试上,万用表的精度那是要高出示波器很多的.
但是在交流(尤其是频率高于100K以上,就会发现示波器的精度要好的多)
主要的原因就是示波器的带宽远大于万用表.

4楼说的是对的,但是说法有点不完整了.

网友E:
示波器是看波形的

示波器的A/D一般都是8位,而常见的万用表以四位半为例,分辨率可达1/20000,当然分辨率和精度不一样。
要用万用表测100k的信号,也有有效值表,精度高于示波器

网友F:
看测什么,两者的测量原理不一样

万用表是积分型的

网友G:
我的看法是

示波器偏重于定性,即输入信号是什么,而万用表偏重于定量,即已知信号的大小。虽然现示波器的精度也做的不错,但比起专用的测大小的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H(2007-03-07):
DMM高

一般说来,万用表测量的结果可信度高于示波器,台式万用表的频响也可达100KHZ,好的可到1MHZ,如采用热有效值转换技术的FLUKE 8506A,8508A,并且适应的波形因子可达5以上.一般的示波器采用8BIT的数字量化,分辨力不会太高,且内部的基准温度系数大,稳定性也不高.

网友I:
作为计量器具,都有精度问题

具体看哪个精度高

网友J:
测量线也会带来很大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