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刺手的检测问题?

楼主(2007-02-02):
现在有80ms周期发16个40KHZ的交流电峰峰值变化,最大峰峰值为200V.现在要做是把16个40KHZ交流电随着幅值变化测出并显示数值.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的方法.请大家帮忙出出注意!!!不胜感激!!!

网友A:
看不出它怎么“刺”了你的手,高速AD肯定行。

不管是峰值、有效值、平均值用软件算算即可。

网友B:
速度不快

最低采样速度仅仅2K,中低速AD即可

楼主:
to ocon

能不能说的明白点,我是新手你说的不大理解.谢谢!!

网友A:
就是连续用AD转换来测量电压的瞬时值,

然后根据课本上的电学公式计算出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C:
可以通过峰值保持电路降低ADC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