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功功率的问题.

楼主(2007-02-02):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无功功率的定义

楼主: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用单片机一个周期定时采用129点,先采A相电压,然后在采A相电流,再采A相电压,这样循环采样.直到采完129点.这样A相电压采样65点,A相电流采样64点
在计算无功功率的时候,((U0+U1)/2)*I16+((U1+U2)/2)*I17+.......+((U48+U49)/2)*I0+........
这样计算有什么问题吗??用测试台测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好象在现实中测量不准.

楼主:
我现在想傅立叶变换来求.

但求多次傅立叶变换太花时间.所以我只求基波傅立叶变换,这样就可以计算出的基波功率因数.然后计算无功功率=U0*I0*SIN(a+b)+....U63*I63*SIN(a+b);a为电压电流之间的间隙,b为基波功率因数角度.不知道这样计算对不对.

网友B:
这个问题怎么没有人回答了.

有功功率P=sqrt((((U0+U1)/2)*I1+((U1+U2)/2)*I2+........((U63+U64)/2)*I63)/64),然后计算视在功率U*I。无功功率的平方=视在功率的平方-有功功率的平方。这样计算无功功率是不是比移相90度要好点。

网友C:
RE:

三相三线不平衡时视在功率是不能用UI来计算的,所以移90度做法较好!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三相三线不平衡时。功率因数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