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供电电源和滤波

楼主(2007-02-05):
你好,我是个新手,要做一个使用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测量重量的电路,传感器电阻为400欧姆,10V或12V供电,最好可以带三个传感器,要求16位精度。一般用什么电源芯片?滤波电路怎么设计?在这儿先谢了

网友A:
去市场上买个称重的仪表显示器就可以了

去市场上买个称重的仪表显示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