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转换成电压的计算公式

楼主(2007-02-05):
请问各位:
 通过pwm转换成电压的硬件电路,取PWM波形的平均值作为输出电压的值,但是,如何计算出这个电压值?
 好像是有一种算法,听说过,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按照占空比

加几阶RC滤波就会得到平均值,如果不带载的话电压就是平均值,即V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