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称470V的氧化锌压敏电阻在2V下的漏电流大约是多少啊?

楼主(2007-02-06):
(无正文)

网友A:
需要自己测试

由于受离散性和湿度的影响,参数会有较大的差距。

楼主:
我的万用表量不出来,能否给个范围?

网友B:
用万用表欧姆档测测即可

如果测不出来,那就是很小,例如小于1uA

网友C(2008-08-18):
漏流

漏电流参数每个厂家不一样,470上加2V电压的漏流应该很小零点几个u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