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功率

楼主(2007-01-02):
设计电源时,最重要的一个参数就是功率,小第想请各位下虾谈谈你们在设计电源时,功率是如何计算的?谢谢

网友A:
输出一般是直流,功率当然就是电压乘电流

输入可能是交流,一般用整流后的电压乘电流,这是直流功率。
至于交流侧,需要考虑功率因数,比较难计算。

楼主:
R

谢谢啊,你说的我也知道,我是问,比如设计一个10W输出的稳压电源,与电路中的那些参数有关系?或者调整电路中的那些参数可以改变输出功率(额定功率)

网友B(2011-08-30):
电源功率的计算可以找到固定的数值的

网友C:
很多!电容,电感,芯片都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