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插上电源,电池组就停止供电,并且开始充电的电

楼主(2007-03-11):
应该有做出来的成熟的东西的.可是小弟我从来没有接触过!
主要目的:平常是有线电源供电,断电以后改由电池供电.再接通的时候又由有线电源供电并且给电池充电,它们之间的切换要做到无缝切换!主要用在小型便携式设备上的!
不知各位达人能否指点迷经,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2个二极管即可

网友B:
用一个toshiba的mos管吧--ssm3k01/ssm3j01,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mos管压降比二极管少,电池寿命更长!!!

楼主:
多谢提醒!

可是使用电源的时候,电池是断开的!使用一个mos管也可以吗?

网友C:
帮助

有转换插座
也许有用

网友D:
可参照应急灯电路

普通应急灯就是用这种原理工作,可参照,非常可靠。

网友E(2007-07-26):
消防指示灯的原理

其实它是一个继电器控制充电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