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器件可以做1500V直流电压的切换?谢谢!

楼主(2007-03-12):
在设计一个设备,需要做1500V/1300V/1000V等直流电压的切换,电流非常小,1个uA左右,有没有三极管可以做这种高压的切换?请推荐一下吧,谢谢!

网友A:
二极管

或者可调电源 1000+300+500

楼主:
二极管不可控啊。

楼主:
能否推荐个IGBT的型号我查查?多谢!

网友A:
通过二极管把输出直接接一起.

然后用通用三极管控制三个电压的输入或控制端.
更简单的是用一个电源调整,

楼主:
楼上的说的是个思路,我考虑考虑,多谢!

二极管能耐受那么高的电压吗?另外一般的高压电源在其输入端控制电源的通断,从给电到输出稳定大概要用多长时间?

楼主:
同时求购小型、纹波小(<5V)的1500V 直流高压模块。

高压端电流在0.3mA~1mA左右。

网友B:
2SC4709

耐压2100V
最大电流10mA
功耗4w
特征频率6MHz
2100v时,耐2次击穿电流0.8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