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 便宜些的 宽输入 降压DC-DC

楼主(2007-03-13):
输入电压,可能是5V 也可能 高到15V。

输出电压3V左右(可调)。

电流 仅需要0.2A

虽然LDO比较便宜,但是当输入电压较高时,芯片发热,占用面积过大。

~~~~~已经有合适的电感。

DC-DC频率最好高一点  ^_^   最好是同步降压的。

34063虽然便宜,但是,需要很大的电感,需要外接肖特基(最常用哪种?)。

楼主:
如果工作在5V LDO也不会发热呀

就是 输入电压较高时,麻烦,麻烦.....

楼主:
LM2576需要很大的电感

100uH  实在太大了

手头有6.8uH的电感。

看来,较高的输入电压,频率高些的,很少.......

网友A:
MP2307可是同步整流的呀,呵呵

不过电流太大了,3A。说实话,像LZ只要0.2A的电流,就不要提同步整流这个要求啦,同步整流主要是用在电流很大的地方,或者电池供电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