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UPS怎么坏成这样?!

楼主(2007-03-14):
2月15日,在节前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主控室的1台美国爱赛克_9110_6kW的UPS电源断电后不能再度启动的奇怪故障。后来,经过检查,发现有功率器件损坏的现象(有两个脚被断,型号好象是MRC265,其它待详),但没有确认故障真正原因。

3月13日再查,我们经过一上午的检查并结合事发现象进行分析,初步认为其故障原因是由于机内电池损坏造成的。该机断电后就不能工作了,而事后实测电池组电压只有110V左右,与240V的额定电压相差甚远(不足50%!),在技术上,可能设备内的电池管理技术和电池组容量严重不足时的断电保护存在缺陷。

电池故障机理可能是这样的:机内个别电池损坏后,导致电池组额定电压不足,从而使电池组长期处于过充电状态,以至其它电池相继发生损坏,其结果是损坏到一定程度后,造成电池组的实际总体容量严重不足,一旦发生外部电源中断时,后备电力严重不足,电路不能正常工作(或者说是混乱吧),局部电路处于过流工作状态,从而烧毁相关器件。

以上分析正确吗?电池没电也能坏成这样?请大家不吝指教。

网友A:
机内个别电池损坏后?

机内个别电池损坏后,是内阻变大吗?这样如果是单独12V*20的话只会冲不进出,如果是N*12V*20的话,充电电路侦测不出来的.但是无论如何充电电路坏后,总会导致电池组欠压.

9110是有单体电池可以单独冲放电路吗???

楼主:
电池损坏情况

经检查,所有的电池都已经坏掉了。因为:
1 外形上都有变形
2 各电池电压没有一个是合格的,最低只有1.79V,最高8V左右(有一边我全测过,最高7.52V,另一边是同事测,他说最高只有8V)

根据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是个别电池损坏后不能充电,而可能是电池因为意外原因被集体过充导致全部损坏吧。按理说,这样的情况,系统应当能侦测出来并告警,但它没有,据可以说它有系统的有缺陷的,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个缺陷,随后就有了第二个缺陷----电池严重缺电的这种情况下,外部电源突然断电,电路工作混乱,以至烧毁相差元件。

楼主:
这台设备的资料情况

只有一本连联系对象、生产厂家也没有的使用说明书。内容非常笼统,对详细分析没有多少价值。谁有资料具体一点的,不妨提供。先谢过了!!

网友B:
年前修过一台国产的,也是功率器件坏了...

楼主:
本帖所反映的两个问题,也许值得设计者注意:

1 充电与电池管理,特别是电池组中有电池发生故障时,应当予以提示/告警,这对防止发生类似情况是非常必要的。
2 本帖推测的电池故障与外部断电启用后备电池情况,属于极端现象,也许应当纳入可靠性设计和考核的内容。

网友C:
一点浅见

1.整组电池损坏,应该是由于某只电池首先损坏,再导致全组损坏的,并且这只首先损坏的电池是由于充电电压不均衡造成的。
如果某只电池初始特性与其他存在差异,并且由于整组电池是串接充电,因而分配给这只电池的浮充电压可能与其他亦不一样,因而这只电池可能会过充,时间一长,就有可能损坏。
铅酸蓄电池损坏的最多现象是内阻变大,由于机器仍然处于浮充状态,并且因为这只电池内阻变大而浮充电压表面升高(一放电立即快速降低),这样分配给其他电池的浮充电压下降,由于充电压器的输出电压基本恒定,这样其他电池的不均衡的现象可能性更大,久而久之,电池会一一损坏。
综上所述,损坏的本质原因是蓄电池本身内在特性不一致造成的,而电池的串接使用与周围环境的变化由是导致这一后果发生的导火索。
系统改进的方法有两个:
- 浮充时增加电池检测功能。在有输入市电的情况下,通过系统软件设置,让UPS转为电池工作模式,如果电池放电时电压下降超过某个比率则快速恢复至市电状态。这个方法可以提前知道电池是否损坏。
- 上面的方法仅能检测电池,而不能预防电池损坏,改进的另一个方法是检测单个电池的电压及其温度,根据电压与温度的不同情况来调节充电电流的大小。如果单个电池具有独立的充电电路,当然最好。
2.功率器件损坏,看字面意思应该是在断电后损坏的。如果是这样,则有两个可能的原因:
- 断电瞬间损坏,由于电池组电压下降,控制逻辑不知是否混乱,有些UPS使用充电电压作为控制电压的;或者不知其缓冲电路是否合理。
- 如果是断电后转电池供电时损坏,则可能是UPS的电池保护电路是否灵敏,也就是说由于电池电压低,因为瞬间的电池供电电池极大,造成功率器件损坏。
另外,爱克赛是否由山特ODM?
呵呵,随便写写,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根据你的分析,也是各个击破!

系统改进的方法有两个:
- 浮充时增加电池检测功能。在有输入市电的情况下,通过系统软件设置,让UPS转为电池工作模式,如果电池放电时电压下降超过某个比率则快速恢复至市电状态。这个方法可以提前知道电池是否损坏。
>>看来,所谓的在线状态不能是一种固死不化的在线状态,为了检测电池的好坏,运行中设备应当主动启用电池做品质检测,否则,一旦出现的极端状态,只能面对类似后果。但具体的应用方式,不太了解---电池管理的艺术,实在太生疏。

- 上面的方法仅能检测电池,而不能预防电池损坏,改进的另一个方法是检测单个电池的电压及其温度,根据电压与温度的不同情况来调节充电电流的大小。如果单个电池具有独立的充电电路,当然最好。
>>单独充电,我想是不现实的,电路太复杂了。也许分组可以考虑。电池没温,也觉得好麻烦。除了温度,压力是否可以考虑?

网友C:
呵呵,不客气,小议一把而已

1。一般的UPS都有电池在线检测功能,实质也就是关断一下输入,转入电池模式工作一下而已。
2。压力?什么是压力呀,讲的是气压吗?这个对电池没有多大影响的。影响铅酸蓄电池的主要因素是:充电电流,表面温度,及浮充电压。有一个经验估算方法,电池电压每升高一度,其寿命将下降10年。

楼主:
我说的压力应该是最后防线了

看那些电池涨得不行还涨……

网友D:
电池涨应该是过充电导致电池温度过高造成的。

楼主:
这,应该是一种原因

不过,我不太了解电池的种种特性。一知半解也够不上,太可怜了点吧

网友E(2009-01-14):
损坏的可能原因

1.ups 的充电电压过高,一般来说,每节电池的的充电电压一般在13.65左右。
2.电池组本身可能就有坏电池,造成坏电池迟到其他电池的电压,损坏其他电池。
3.电池的内阻不同,造成在电池组内部形成环流。影响其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