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3842的问题 1管脚

楼主(2007-03-14):
3842的1管教直接与光偶的输出反馈连接 是不是误差放大器的2脚输入端就没有关系了,影响调节的就是1脚了,另外,不明白这样连接光偶的输出电压是谁提供的呢,放大器的输出还是芯片内部1脚上存在着一个压源呢,哪为能够一些吸收电路的设计呢,我手里的电源MOS的吸收部分,计算上有难度?忘记说明了我的是反激电源.

网友A:
对呀

如果1脚接反馈,就与2脚没关系了,主要因为1脚内部有一个电流源可以实现内部供电。吸收电路?呵呵,这里不方便上传附件,一言两语又说不清楚,这样讲吧,主要是因为变压器漏感与MOSFET的结电容谐振所引起,需要使用Snubber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