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稳压电源 大家给个提示

楼主(2007-03-19):
设计要求:
输入电压:160-240VAC
输出电压:220VAC
功率:35W
自己设计电源,采用继电器控制变压器抽头
小功率变压器设计

大家帮个忙哦

网友A:
建议

1。看来你得使用低频变压器,最好是使用尽可能多的分段绕组,绕组分段越多,则输出电压的稳压性能越好。
2。每一段绕组串接一个继电器,继电器由一般放大电路来驱动。
3。用几组比较器来检测输入电压,也就是说,输入电压掉到了哪段范围,哪个比较器输出就翻转,触发继电器驱动电路。
4。使用单片机比较容易实现所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