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3-20):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怎么使输出电压是可编程的,且输出的电压可做电源用大于500mA.

比如输入电压是12V,要求输出是0到10V可程序控制变化,且可驱动负载大于500mA.

谢谢大家。

网友A:
输出电流大于500mA与可编程没有什么关系

无论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都是用D/A将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与输出电压或电流进行(模拟的)比较,控制输出。当然也可以将输出电压电流用A/D转换成数字量再与设定值进行(数字的)比较,控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