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可控硅 BT137控制的交流小灯的亮度???

楼主(2007-03-25):
各位大虾:
    好!
    小弟,在做一个用可控硅 BT137控制的交流小灯的亮度的试验,但是思路有点乱,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途径,请各位多多指教~~~~~
    可以用和BT137相连的光藕控制BT137,也有检测交流信号频率的中断,余下的只需要用适当开关频率的信号控制BT137就可以了,但是具体怎么控制的,小弟百思不得其解,还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多多赐教!!

    谢谢!!!~

网友A:
用RC电路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不行吗?

楼主:
可以的!当然也可用单片机改变

网友B:
过零中断

网友B:
过零中断

过零中断
中断后关输出,启动定时器(最长10mS),
定时器中断,关定时器,开输出。

网友C:
用可调电阻加过零中断

在控制级串可调电阻再利用改变加在可控硅阴阳级的电压,即过零中断.如果你用的可控硅是双向的则可把交流小灯由暗变亮和由亮变暗

网友D(2008-04-18):

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