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确定的磁环能做多大功率? 怎样计算?

楼主(2007-03-25):
   求教各位    型号确定的磁环能做多大功率? 怎样计算?   有没有确定的公式

网友A:
窗口面积和磁芯有效截面积的乘积

    输出功率跟这个乘积、开关频率成正比,当然在不同频率下,有个最优工作磁通密度。

     参考赵修科的《实用电源技术手册:磁性元件分册》,其中有公式的推导,书的附录中又常见磁芯与输出最大功率的对照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