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电源缓起电路分析(有图)

楼主(2007-03-27):
在某网站看到一篇**

图为实际中经常使用的缓启电路。
  缓启电路的一些应用要点如下:
  保险丝F1的作用是限制最大电流,一般采用慢融保险丝,保险丝的额定电流是板卡最大工作电流的2~3倍。
  插入瞬间,电源电压首先对电容C1充电,当Q1的栅源电压达到开启电压时,Q1的源漏极间开始导通,利用MOSFET器件在可调电阻区的转移特性(输入栅源电压和输出源漏极电流之间近似线性关系),随着C1电容的充电,Q1的栅源电压提高,源漏极间电流按一定的斜率缓慢增大,从而达到缓启的目的。同理,拔出时,C1和R1组成放电回路,通过控制栅源电压的下降速率来达到缓慢掉电,减少振荡的目的。充电常数τ=(R1/R2)C1,放电常数τ=R1R2。通过调整阻容器件的参数可以改变带电插拔保护电路的上电、掉电时间。
  R3电阻可以吸收振荡能量,防止Q1发生自激振荡。
  当MOSFET漏极接有差模电感(用于电压转换)时,掉电时会产生一个瞬间的反向高电压。这个瞬间高电压通过反向二极管D2泄放。
  Q1后面的电容C2主要起到滤波作用,在实际电路中,一般采用П型滤波电路,滤除电源纹波,改善电源质量。
  对上述电路采用PSpice工具仿真,得到如图5所示的上电波形,通过调整R1、R2、C3的参数可以改变缓启时间,以适应实际使用的需要。其中垂直上升线条表示+5V系统电压,缓慢上升线条表示经过带电插拔保护电路获得的Vcc板卡电压。

—————————————————————————————————————————————————————————————————

我按照图搭了个电路
R1=100K
R2=1K
R3=10K
C1=4.7uF
却无法得到**描述的结果,我的结果是上电没有缓起,只有掉电的过程中电压是缓慢下降的
更改了阻容参数也是如此
何解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改用PNP型MOSFET,注意MOSFET的体二极管方向

网友B:
LZ用的就是PMOSFET

网友C:
从图上看已经是缓启动了

时间是13ms
把C1改成100UF看看,很明显的

楼主:
to:4楼

从图上看?
是从仿真图吗??
我就是做不到那个效果

按照你说的我再改变阻容试试看

网友D:
你的输入是5V,经过分压后就更小了,开关管估计就没有导通

你的输入是5V,经过分压后就更小了,开关管估计就没有导通!找一个导通电压很低得PMOS,试一试就好了。或者你把输入提高,就能看到仿真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