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下午毁了3个eupec的IGBT,高手给点意见(有图)

楼主(2007-03-27):
今天一下午做IGBT试验,IGBT型号为FF300R12KE3,我用调压器,三相整流桥,4个6800uf的电容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直流供电平台,直流电压给定在240V左右。
电容正极通过20欧,3.75KW功率电阻接IGBT  C极,IGBT E极接电容负极。
驱动端G极外接电压可调直流电源,电路图如下 :

下面说说我烧毁IGBT的经过:
第一个,忘了给G E端加控制电源,直接上电,直流240V,IGBT完全烧坏,我询问别人才知道不用的G E端要短接,第一个IGBT坏
第二个,IGBT C E 端加240V直流,然后测量功率电阻两端的电压,发现无电压,说明IGBT没有导通,这时用可调直流电源给G E上电,结果刚打开直流电源开关,(注意,这时直流电源输出端打在0V),调压器发出很大的电流声,过了不到一分钟,功率电阻开始冒烟,急忙关断电源,测量IGBT C E两端,电阻只有几百欧,虽然没有导通却没了实用价值,第一个IGBT坏。
第三个,我对第二个IGBT的烧毁很纳闷,于是又弄来一个IGBT,还是按照第二个的步骤上电,结果又烧了第三个,也是C E两端没有完全导通,有很小的电阻。
这时我想到直流电源可能有问题,于是找来示波器,接在直流电源的输出端,开启电源开关,发现虽然输出端打在0V,上电的一瞬间,直流电源的输出端竟然有30V左右的过冲电压。

我现在很不明白的是,就算IGBT导通电流也只有10A多一点,对于一个额定电流在300A的IGBT他怎么会烧毁,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三个IGBT差不多2000大洋,明天还得继续试验,不能再出这种事情了。

网友A:
呵呵,烧啊烧的就习惯了:-) ....

网友B:
楼主真是有钱啊

后两个IGBT可能都死于GE击穿. 另外楼主你要测什么东西呢?为什么要这样测呢?

网友C:
请在G和E之间加限制电压措施,上电时先短路GE

或贴下驱动电路,或发给我,MAIL见签名

网友D:
这样搞,明天可能烧4000大洋 ^_^

你的直流电源与整流电源是什么关系?隔离了吗?
驱动也没限压措施?

网友E: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加了散热片没有……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回三楼:
我想知道IGBT出于什么原因能被烧毁,比如说过压过流什么的

回四楼:
这个电路我没有用驱动,当然实际产品用的841或者2SD315,这只是一个试验,G极直接用可调直流电源供电,0-60V可调,另外我试过C E 两端不加电压,G E两端电压达到60V,IGBT完好

回五楼:
驱动用直流电源是用的一个仪器,直流电源供电,0-60V可调,与整流那路没有关系

回六楼:
没有散热器,只是短时间供电,热量应该不是太过.

现在我想知道的是G E 两端突施的30V高压会对IGBT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上面我提到的那两个IGBT,G E端完好,只是C E端电阻变小,大约400欧左右,也就是说GE端的高压没有对GE造成实质性损害,但却对CE端造成了损害,为什么会这样,IGBT损坏一般是由于过流或者过压造成的,但在这个试验中过流明显不成立,因为有限流电阻,电流最大10A左右。至于过压现在还不敢确定,母线240V的直流应该不算是太高的电压,因为所用的IGBT可耐压1200V,明天决定用示波器看看IGBT开通瞬间CE两端会不会有过冲。

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F:
不要使IGBT处于似通非通的放大状态

时间一长就会因发热而烧

楼主:
在我的试验中,没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C:
建议,1,负载电阻先大点,2使用驱动电路后再试验

G极有最大电压的,你的模块G最大允许电压是多少V?

楼主:
回十楼

回十楼:
这个IGBT要求正负20V,静态下我试过GE加60V电压都没有事,问题是GE突加大电压的话,应该是GE击穿,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是CE发生的损坏,GE端没事。

网友G:
建议

驱动电压不应超过20V,最好是15V左右,这样大的管子要用驱动电路,并且选择合适的驱动电阻。

你的IGBT的过电压吸收电路有没有?是什么样的?

楼主:
吸收电路是普通的那种

吸收电路是二极管,无感电容和吸收电阻组成的

网友H:
G极内部有保护稳压管的。烧了就完了。

这管子真值钱呐。

网友I:
GE之间加双向的稳压二极管

应该是浪涌电压将G、E打坏。

网友J:
请参考通用变频器的主电路设计

你参考一下通用型变频器的主电路结构设计,或许可以搞明白为什么会烧模块。

网友K:
烧钱呀,一个都几百吧。

楼主:
谢谢回复

回十四楼:
    IGBT内部没有稳压管吧,我知道EXB841内部有个5V的稳压管。

回十五楼:
    这正是我奇怪的地方,GE没有烧坏,反而是CE击穿了。

回十六楼:
    我们公司做的这种电机驱动器和通用变频器有很大不同,它允许上下桥臂同时导通。

回十七楼:
    这种IGBT 300A1200V 的大约600~700元一个

网友L:
G极控制问题!

您应该买个现成的驱动器,就可以省的您化冤枉钱啦.烧毁的原因应是G极控制电压的问题!等您熟悉它了再做驱动设计.按您的图,目前最省事的驱动器,可以选择
   PSHI10/12或23/12驱动器.北京普尔盛有卖的.直接拿来用就可以.我们做大功率电源,连过流保护电路也不做,直接短路还可以自恢复,依靠的就是这钟IGBT驱动器.从来没有在发生过意外的.故很是满意!

网友M:
静电

IGBT属于那种集成元件平时这些是怕静电的,有时候连手的感应的静电就能把集成块烧坏,后面烧坏是不是属于?先加一个怛定的GE电压稳定后再调GE电压试一下

楼主:
谢谢回复

回十九楼:
谢谢你的推荐,我想问一下你说的那个驱动器真的可以连过流电路都不要吗?

回二十楼:
我觉得不是静电的问题,在IGBT搬运和电路搭建过程中,我一直带着静电手套,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G:
IGBT的GE用铜环短上就行了,接驱动电路的时候再将铜环去掉。

那个驱动电路具有保护IGBT短路的功能,过热、过流还是应该另加保护。

楼主:
在顶一顶,高手给看看

网友N(2007-05-11):
建议在IGBT的C1端加一只电流传感器进行测控

  由于传感器的响应时间很快,在传感器的输出端搭接简单控制电路就可以很好的保护昂贵的IGBT

网友O:
楼主有钱的主...

记得上次更换IGBT都是严格按规程操作,烙铁接地,先把GE短路,焊接,接入电路,去掉短路铜线.
很成功,大意就要赔钱啊.

网友P(2011-04-25):
IGBT的GE间电压应在15-18V之间超过会击穿GE

网友Q:
驱动没加负压????

网友Q:
还有DU/DT过高也会导致IGBT误导通的

网友R:
楼主,真的很不专业,我们是做IGBT驱动开发的,IGBT属于可控型大功率开关管,IGBT的门极需要驱动电路啊!

网友S:
LZ啊真有钱   驱动 驱动  IGBT的驱动!!!用光藕隔离驱动!

网友T:
估计是GE过压驱动造成的,正常的话IGBT应该驱动没什么讲究的,无异于就是DT/DU等等。

网友U:
我也认为楼主很有钱啊

网友:
兄弟,我建议你现在GE之间加15V直流电压先,然后再用调压器来加高压给负载,我调试了N台IGBT焊机,用这个方案安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