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变压器的普通压敏胶带耐温多少?260度10秒焊接会不会有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3-28):
压敏胶带耐温不知道

不过看你怎么个焊法,如果是尼龙骨架带引脚,要先处理引脚,变压器浸漆时候可能会使引脚带有绝缘漆导致无法焊接。

楼主:
楼上,我用的是小型开关电源变压器,

 没有变压器浸漆吧?反正样品的引脚没有东西在上面。
骨架的耐温问题我还得问问厂商。

网友B:
有问题,会软化

楼主:
有种高温的胶带材料,叫聚酰亚胺,

 据说这个材料焊接没问题?

网友C:
聚酰亚胺可以耐到180度

网友C:
就是厚度厚一点

普通常用的是130度的,

楼主:
那260度焊接会不会明显变形呢

网友C:
会有一点变形

时间不可过长,过长的时候,胶带会收缩变形,甚至裂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