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25应用的疑惑,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7-03-31):
   UC3825产生10V/60KHZ方波,驱动IRFZ44N,驱动60KHZ的高频变压器,输出高频12V交流,电路如图所示,
   出现问题如下:
       1)一旦接D1,D2(1N5820)就会有一路驱动的方波E或F点(10V/60KHZ)变成窄脉冲
       2)采用普通开关电源48V/150W作为变压器输入,如若不串接电阻,则发生开关电源短路,然后串接10欧/25W电阻R1,电流恒为1.6A
       3)A、B点波形是方波60V/60KHZ,幅度比48V还高,导致Q1、Q2管严重发热,电阻R1压降为16V左右,则变压器上几乎没电压,输出也没有

网友A(2015-02-12):
8年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