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使用3845制作DC-DC电路,很多问题,向各位请教。(有图

楼主(2007-01-07):
我的原设计性能是用在模型3路锂电池充电器上面(各路独立充电)
输入11-18v DC,输出5-6V 3Ax3路。
请大家帮忙指正错误,谢谢。

我现在正在测试阶段,没有加上2脚的反馈,只是让他出50% 43khz的方波给 ei35绕的 初级9t,次级18t并且带一个150欧附载测试的输出波形,用的直流12v

楼主:
继续

问题解决,原来是没有用二极管取反向脉冲整流后再带负载而是直接把电阻负载接在输出线圈两端测试。

又发现一个问题:
感觉带不起负载,一带负载估计才10w左右工作就不太正常,变压器开始叫,并且波形杂乱无章,而且正常情况下也有不小的寄生振荡(是否因变压器漏感产生?)或者是初级匝数不够或者说气隙不够造成饱和了?

这是我的电路图:

楼主:
另外一边

楼主:
我用的EI35

变压器我用的ei35,厂家给的数据是2000GS,磁心截面积 2.01 cm^2 振荡频率43khz,请大家帮我看看该变压器饶制参数是多少,比如说初级多少匝什么的。谢谢。

楼主:
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回复

谢谢版主删除广告

网友A:
稳压管是不是错了?

稳压管连的有问题啊!

网友B:
电路图错了。Q1下面多了条线

楼主:
对,那条线是画错了的,我已经在新铁子里面上图了

就是那个ei35+irf640功率是否足够那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