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4个FR107对AC220V整流吗?

楼主(2007-01-07):
用1N4007好烧坏呀!

网友A:
FR107并不比1N4007强

应该先找出4007烧毁的原因再考虑换管。
比4007大的整流管,常用5408。

网友B:
从电压上看,1N4007应该够了;

网友C:
FR107和1N4007效果一样

整流还是用1N4007好一点,如果要用FR107的话感觉和1N4007效果一样。可以用1N5399(1.5A)、RL207(2A)、1N5408(3A)等等。

楼主:
谢谢了!

检验时经常冒火光!用在小开关电源初级是不是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