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为我把脉,谢谢

楼主(2007-01-08):
请问
:怎么测量未知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
鄙人用一1.5K的电阻、一直流稳压源(测试过程中不断改变其值)和此稳压二极管串联
     再用一1K的电阻和此稳压二极管并联
     最后用万用表测量此稳压二极管的电压
结果:电压基本上一直都在变化,一直也没找到一个稳定的电压值

对照问题二:COPY上边的方法,只是换用一个C2V7的已知稳压二极管,其资料上的稳压值是2.7V,在鄙人的测试中,当稳压源10V(即和资料上电流为5mA)时,二极管稳压在2.7伏,但要想获得2.7伏的稳压值,输入的电压(即稳压源的电压)变化范围太窄了
请大家多多指教,鄙人感激不尽
谢谢
有电路图的话就好了,可惜我还不会
请大家顺便也指教下

网友A:
莫要“用一1K的电阻和此稳压二极管并联”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此外也要考虑此稳压管的稳压值是否高过稳压电源。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老兄
不过加1K的电阻(负载)与二极管并联,感觉稳压管的稳压性能变好不少呀

网友B:
你不妨先不用此1k电阻。

等测出稳压值再并此电阻。

此外你那个1.5k的电阻换成220欧的,恐怕就会好得多。

网友B:
不知你电源电压最多多高?稳压管是多少瓦的?

需要输出给负载多大电流?

网友C:
稳压管为什么稳压范围窄?

原因是稳压管存在一个动态电阻,低电压的稳压管,动态电阻约10-20欧。
同时,标称值2.7伏的稳压管,其实际齐纳击穿电压允许+/-0.1V的误差。

楼主的应用中,设动态电阻为15欧,当Iz=5mA时,设稳压值为标称值2.7V, 但若将电源调至15V,则Iz升高3.5mA,稳压值变为2.75V

楼主:
非常非常谢谢楼上的朋友,我会再好好查查资料的

发现稳压管有时还挺重要的,值得去好好学习

网友D:
用一个恒流源恒到10ma加到稳压管上,再用万用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