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为什么要萧叫?

楼主(2007-01-08):
我们准备做一个2KW降压型直流电源,输入端采用单向交流220整流,管子采用IRFP460,电感采用10mh-10A的电感,工作时电感要发出叫声,尤其是占空比在10%和90%附近,叫声更大。

网友A:

   很大的电流流过电感绕组时候,产生的交变磁场引起导线的机械振动而发出声音。一般正常情况下,该声音不是很明显,引起声音很大的原因不外乎两点:
  1.电感的绕组缠绕过松,可以重新绕制或者浸漆处理。
  2.电路中,有异常震荡。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可以通过调整电路来改善。

楼主:
问题可能在第二个方面

触发电路不稳定导致触发脉冲有抖动,请楼上的详细介绍第二种的可能性。

网友A:
触发电路不稳定导致触发脉冲有抖动

   触发电路不稳定主要表现在抗干扰能力上,没见到你的电路,不好妄加评论。但是你可以在敏感的输入端对地加上一个电容,如果有电容可以加大容量。

网友B:
磁芯铁片太松

要夹紧
最好浸漆

楼主:

这几天没有做实验,前几天发现当工作在200V 9A
时电感发热很厉害,而且电线也发热厉害

网友C:
也许是电感饱和,过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