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全桥整流,100Hz纹波怎样消除/削弱?[附图]

楼主(2007-01-09):
电路如附件所示。
    2芯交流220VAC/50Hz输入变压器,输出正负14VAC/2A,经全桥整流+滤波电容后供30W功放及LM2576(DC-DC)使用。
    现测试发现,整流后直流有很重的100Hz纹波,峰峰值800mv,波形为三角波,且有很多毛刺。
    现将输出滤波电容并联2200uF,纹波有减弱,但效果不明显。
    请教,1.有没有什么办法将纹波削弱至200mv以下。
          2.该纹波是否和变压器有关系?
          3.查阅帖子有看到“输入电容”的概念,请问是在变压
           器输入前加电容吗?
补充一点。
    同样的变压器,同样的电路。
    A板整流电路与其它电路布板在一起。纹波小
    B板整流电路单独一块,通过连接线与主板连接。纹波大。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994048593.pdf

楼主:
自己顶一个,希望大家关注,谢谢。

网友A:
EC200/201容量太小了

改用4700μF/35V一试。

楼主:
回3楼

现并过2200uF/50V,效果不明显阿。

楼主:
请高手帮帮忙啊。先谢拉。

网友B:
应该是布线问题吧

应该是布线问题吧,你有做到前后级地分离,单点接地的要求了么?

网友B:
最好把PCB截个屏看看

最好把PCB截个屏看看

网友C:
100HZ纹波不大

1、现在用的音频功放IC,都有很强的电源抑制能力,100Hz的纹波对功放影响不大;纹波对功放前置级影响很大,关置级可用RC滤波或电子滤波供电;
2、毛剌是LM2576输入退耦不良引起,可在LM2576与主+16V之间加一级LC滤波。

楼主:
回复楼上,现正测试中。截图已传。

回8楼,加LC测试中。
回6,7楼,附件是整流PCB截图,请帮忙看一下。
音频的模拟地与数字地是分开。通过0R电阻接回输入接口。而整个模拟地用大面积辅地处理的。

楼主:
加LC后测试结果

加上33uH/2A电感后纹波峰峰值减少了400mv左右。
实测发现LM2576处纹波比功放输入处还严重。

楼主:
再问,有办法完全消除或较大削弱(〈100mv)100hz噪声吗?

网友C:
整流板的布线最好改一下

1、整流板包地没多大用,DC GND 不要在 AC GND与滤波电容的节点中间,DC GND 与 AC GND最好分别从电容上引出,
2、电源正端LAYOUT也有上一条的问题;
3、电源负端似乎好些,但实贱证明,从电容焊盘处向下将铜箔挖开一条口子,纹波也会有所改善;
4、每个整流管、电解上最好并一个104瓷介电容

找一块好点的HI-FI整流板看一下,应该都注意了以上几点

可先用短导线做一个试验,可看到纹波明显减小

楼主:
回davidli88

谢谢你的帮助。正在重新布线,布好再贴上来。
另外,第3条不明白,什么是“从电容焊盘处向下将铜箔挖开一条口子,纹波也会有所改善”。
1.向下?
2.挖开一条口子?

再次感谢。layout ing。

网友C:
即让电流全部流经滤波电容焊盘

网友D:
布线问题。去搜索“集中一点接地”

 相关链接:http://blog.china.alibaba.com/blog/artop888/article/b0-i535033.html

楼主:
再次布线贴图。

谢谢,xwj。精彩好文,详细讲解了一点接地。我总算把这个概念弄明白了。我原来只区分了agnd和dgnd,现在又明白要区分电源地和信号地
谢谢,davidli88。新图即按照你的建议修改。如有空,请帮忙再看看。

网友C:
还有点问题

两个主滤波电容最好同样容量放在整流板上,增加的LC滤波,要移到主板上,从正电源上取电供给2576,并近量靠近2576。

网友D:
晕,你的低怎么总是搞的这么碎?

叫你优先考虑地线,你却干脆先不管地线?

删掉所有的线,修改规则,把地线线宽设的比别的都宽再重新布!
先把地线拉好再说别的,其他线电阻大一点点无所谓的,但地线电阻绝对不能大,而且的保证各有各的回路

布局也有问题,该用跳线就用跳线!

网友C:
地线问题应该不大了

桥式双电源整流,交流地的电流不大,地线中流经的是正负电源不平衡差的份量。主要是电容地到GND端口阻抗小就行了。

楼主:
再次布线贴图。

谢谢大家的关注。
再次综合楼上的意见,布线。
另:
回xwj:
AC绕了一些,还是不习惯用条线。地线直接连通。布局按全桥-pi滤波-输出。还是有问题吗?直流输出、地均从电容直连的呀。能具体一点吗?

回davidli88
由于周期的原因,主板暂时不能动了。所以先让滤波电路在整流板上。谢谢你的意见。对我帮助很大,下次布线的时候就会优先考虑这些因素。

楼主:
附上原理图

网友C:
MY GOD!2mH/2A的电感你也用上了?

那可是个巨无霸,你板上那个封装够吗?别买到假货哦!

楼主:
呵呵,画的是.25/.50的封装。

另外还有330u,470uH的备选。换上去测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