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种类有哪些?TV/DV/AV类的电源的主要IC有哪些型号?

楼主(2007-01-09):
电源的种类有哪些?TV/DV/AV类的电源的主要IC有哪些型号?分别是由那些芯片公司推出的?在设计时应该如何选择电源IC?
 相关链接:http://www.icask.com/

网友A:

方案实在是很多,无法一一说清。
传统CRT TV就有分立器件,模块,PWM IC控制等多种方式,涉及的IC型号
无数种,如三垦模块,仙童产品,飞利浦、ST的IC等,然后还有各种REGULATOR。
LCD TV基本以外购适配器为主,其实也是普通的IC控制的开关电源,机板上
则有许多不同电流LDO;
AV类以中小功率PWM控制器(IC)为主,早先为0380等,现在呢是VIPER22等;
DV不清楚,但电源管理,LDO还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