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一个48V输出分成20路独立的48V

楼主(2007-01-09):
(无正文)

网友A:
用开关电源

楼主:
谢谢

谢谢哦,我是个菜鸟,可以说得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B:
开关电源

变压器次级用多个互相隔离的绕组,每个绕组分别整流滤波。
这样得到的独立电源,稳定性不是很好。如果需要高稳定性,应该每路单独稳压。

网友C:
输出电流要是小

 可以输出50多点,再接线性稳压??不过50v的稳压芯片不知道有没?

电流大且精度要求高只能做20个独立的开关电源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