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在耐压测试时击穿MOSFET为什么?

楼主(2007-01-12):
开关电源在耐压测试时出现击穿MOSFET现象,耐压指数为AC3000V电流为10mA望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与具体应用情况有关

请明确以下问题:
1、MOSFET一端是否与火线直接接在一起;
2、MOSFET耐压多少?这是什么设备,需要这么高的耐压等级吗
3、检查开关电源中是否有短路或安全距离不够的现象

网友B:

一般情况下,耐压测试的时候,要求输入的L、N短路,输出的+、-也要短路,然后在输入和输出两端施加AC3000V,保持一分钟,如果没有击穿,跳火等现象,则判定通过。只要输入和输出分别短路,并且保持接触良好,所施加的测试电压不会加到MOSFET上,但是如果个别元件发生击穿,跳火等,则根据击穿的部位不同,而放电回路也不同,其中不排除高压测试电压加到MOSFET上。
  解决的方法是,加强变压器,光藕等能连接初次级元件的绝缘,防止意外击穿或者跳火,伤及MOSFET.

网友C(2007-02-12):

有些设计将MOSfet的散热片连接到地端或者是机壳,因而如果绝缘性能达不到要求,就很容易击穿。

网友D:
变压器包胶纸

应该是变压器没包胶纸,在高压测试时产生飞弧,击穿MOSFET

网友E:
是负载过大的

网友F:

变压器的绝缘不好

网友G:
可能是MOSFET贴机壳绝缘不好.

我打坏过很多次,几乎是绝缘不好.
也有可能是设计不合理:比如底部走线离机壳太近.MOS管背部的铁壳离机壳的网盖太近等等.
你可以:将壳子拿下.就光板子打耐压.如果可能通过.就可能是印制板对机壳绝缘不行,如果还是通不过.就可能是变压器通不过.或者另有原因.那要具体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