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在调试开关电源中遇到的问题??3842老是处于起动阶段

楼主(2007-01-13):
1,我接通市电,3842一直处于启动阶段,在边上能一直听到声音....
感觉是VFB 不供电,
次级输出电压跳变比较大....(7-10)V跳
我测辅助级和次级电压波形,只有在3842启动那一下有一点脉冲波形
2,后我3842外加电源供电,接通市电,输出比较稳定...(9.25V)
但我测辅助级和次级电压波形,就是一簇脉冲波,比较杂,
请大家帮我分析是什么原因,谢谢
一,是辅助电压低还是其他原因,二,如果变压器同名端错会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
 呵呵,今天上班人是不是少了些...
今天我又测了一下,
在用市电和外加电源给3842供电的情况下使3842起来,这时我测变压器辅助端有15v峰值的脉冲, 然后在我拿掉外加电源后,3842又处于起动阶段了...
这样使我认为不是辅助电源偏低哦...
因为我试过:在用18V左右使3842起动后,再调低电源,3842还能正常工作...
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自供电系统有误无法给自己供电同名段搞错也会出现该问题

楼主:
-------

不过我的输出端也是一样设置同名端的,感觉如果同名端错,那二个都会错了,那样输出就应该是负压了....
难道只是辅助端同名端弄错了....???

楼主:
-----

果然是辅助端反了, 我调了一下位置,3842就能正常工作了,可是我的次级,输出却正常,但功率跟我算了相差好多,我本要6A的电流的,现在3A就快到顶了.....
郁闷死....

网友A:
本来是反激输出的电源,由于同名端搞反,

本来是反激输出的电源,由于同名端搞反,就会变成正激输出的电源,同样可以输出所需电压,只是指标上有点不合要求。

楼主:
这样的呀....

但是我开始是,辅助端根本没电压输出,不知是何原因.....
现在我故意弄反了,辅助端有电压输出了,本来应是13V的, 现在却变成26V,难道原先的没反,那为什么没有电压输出呢???

楼主:
-----

我原先是设辅助电压为13v的, 难道开始同名端没反,只是电压低了,3842起不来,现以我调反了,电压变高了,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前面试过的,3842用外电压供电,15v都起不来的,只有17v左右才能起来,然后再慢慢降到15v也可工作....
但是,也应该不是这样的呀,因为开始市电就有个起始电压给3842,那下子,3842应该起来了,然后辅助电压给个13v左右的电压来维持3842工作,应该可以的哦,按我的理解....

楼主:
看来这回应该是找到问题所在了....

感觉辅助端电压那个电解电容发热利害,我又把变压器辅助端二个脚调回原来的位置,3842还是处于起动状态....
于是我用外电模拟我想像中的辅助电压(13V),也起不来,我把电压调高到18v左右,3842跑起来了,整个电源也工作起来了,...
后来我接了4欧的负载,再把外电源拿掉,哈哈....电源还是能正常跑....
当把负载拿掉时,3842又回到起动状态....
这下应该可以确定是辅助电压低了,下回做变压器时弄辅助电压为17V,3842的正常工作电压是15v,不知会不会影响3842...
另我的功率还是不理想....才3.5A不到,我本意是要6A的,
唉,各位有什么办法能提升输出功率的吗...暂时不考虑改变压器的情况下...帮想想办法...我减小开关管源极那个电阻到0.1欧,功率也增加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