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正负电压过零的可调电路

楼主(2007-01-14):
     各位大师们,我要设计一个220V交流输入,到输出一个正负5V电压过零点可调的电路,希望大家帮帮忙,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设计一个220V交流输入,到输出一个正负5V电压过零点可调的

没能看明白这是什么要求。

网友B:
是不是这样?

做个正负电源,再加上直流功率放大器,其输入端接上正到负都稳定的电压基准,输出就可以从正到负调节.直流功率放大器可用线性也可用D类,依效率要求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