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acdc的市电输入能火零反接吗?

楼主(2007-01-15):
acdc的火线和零线能反接吗?我用的是益宏太的,按照标识接线不能正常工作,反接火零后,系统工作稳定,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这样的东西,扔掉算了

网友B:
你只用到一根零线一根火线吧

家里的电器 两芯的插头也是左右不分的啊

网友:
露电了

那是里面的保护电路起了作用
接火线的地方漏电了
反接后是零线对地是没有电压所以系统工作稳定
但是相当危险!

网友C:
re

这种情况一般是内部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