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感问题。

楼主(2007-01-16):
请问,一般情况下,DC-DC的输出端都是有电感的,主要是什么作用?
电感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网友A:
有的是滤波,有的是储能,一般不是越大越好,而是按需设计的

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开关电源(在这个里面提到的只是储能用的):
 相关链接: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6/11017.html

网友B:
在单板电源的输入处加一个电感

可以滤波,对电流突变有作用吗?
这个电感应怎么选取?

网友C:
正激“都”有电感,反激多数没电感

楼主:
输出电感。

输出电感也还是有区分的吧,一个是滤波一个是储能。这些又和那些有关呢 ?
所以一般的DC-DC用的都是储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