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这个电源的电路原理,谢谢!

楼主(2007-02-08):
请高手帮忙分析这个电源的电路原理,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2/200728145838777.pdf

网友A:
典型开关电源

典型开关电源!时间长了细节忘了!大概是:V12升高、PC817导通电流增加、C1815导通、K2865关断、v12降低;输出电压的幅度是靠K2865的通断及占宽比控制的!

网友B:
典型单端自激反激电路

参看张占松蔡宣三《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

楼主:
请高手们详细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啊,谢谢!

请高手们详细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啊,谢谢!

网友B:
几页的篇幅

你要我们当录入员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