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同学将这个电源电路分析一下

楼主(2007-03-02):
工作原理及每个元件的作用。

网友A:
计算机atx电源

网友A:
计算机atx电源

电磁滤波系统,辅助电源部分,pwm部分,反馈回路,整流电路,半桥变换,比例驱动电路,过流保护。

网友B:
很成熟的电路

只有Q3Q4构成的驱动电路(其实不是驱动电路),以及半桥和T2上一个绕组所构成的正反馈有些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