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求救

楼主(2007-03-02):
开关电源
有个功率因数。我设计的一个电路用到它,要求功率因数达到一定标准(比如0.85),现在测试出来只有0.41。我自己思考检查了一下,可能是阻抗不匹配的原因:
买来的开关电源说是可以达到0.8以上(估计是纯电阻负载上)。但是,我现在的负载是LED,因为LED内部有电容存在,这个时候要考虑阻抗匹配,而不是纯电阻匹配了。
但是,我对开关电源不是很了解,只是知道它内部有个滤波电路,滤波电路应尽量使输入阻抗和源阻抗、输出阻抗和负载阻抗相匹配。当滤波器两端阻抗都处于失配状态时,干扰信号将在其输入和输出端产生反射,从而降低了滤波器对干扰信号的衰减。
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下手。LED负载是不能变的了。但是自己设计开关电源,技术不行。但是负载的阻抗可以修改,但是,不知道如何修改。
还有一直看到一个“施密夫图表”不知道这个施干吗的。

邮箱:ljj.728@163.com

网友A:
没有必要对功率因数那么苛刻吧

网友B:
反射之类的应该是高频才会有的吧?

可能不是这个原因吧?
led的内部等效电容好像和不高吧?

网友C:
不是负载的原因

不是负载的原因,PN结电容很小的,PF级,应该是你整流电路后面直接加了大滤波电容造成的。功率因数校正电路放在整流电路后面,网上相关资料应该很多的,一个PPFC(被动式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很容易找到的,典型的是用三个二极管加两电容就可以了,也没几块钱。
建议你找找资料看看什么是PF、PFC,这些知识也不复杂。

楼主:

我需要的是输入220V市电,输出24V或者48V直流电,功率再50W以下。功率因数再0.85以上的开关电源。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产品。自己设计的话,费时费力,不一定成功。望各位大虾推荐几个品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