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大问题了,帮我看看电压为什么下降?

楼主(2007-03-07):
你们好:是这样的,我的电路的电源是交流9V-0V-9V输入,但是没有变压器原因,我用了直流+12V,0V,-12V输入,我不知道为什么上电的时候是12V的,但是工作大概1分钟左右电源电压下降到了6.78V,液晶显示就变的很弱,几乎看不见,为什么呀?为什么电压会下降?

网友A:
没有电路怎么看?

网友B:
把后面接的电路拿出来给大伙看看

相信问题总会解决的。

网友C:
交流要不要经整流?

能代用吗?

网友D:
9V的变压器输出要得到12V的稳压输出是不对的

文字叙述得太不清楚,
(但是没有变压器原因,)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我的电路的电源是交流9V-0V-9V输入,。。。我用了直流+12V,0V,-12V输入,)你到底用什么作为输入

网友E:
出大问题了,帮我看看电压为什么下降

交流有没有经整流,是不是不可以直接代用

网友F:
直流通过整流桥供电约为10。6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