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相滤波器工作时漏电流很大...有图

楼主(2007-03-07):
大家好!
我做的一款感应加热电源,在待机状态下地线的漏电流是5mA.
在工作中地线的漏电流达到240mA,漏电开关一开机就跳.其中线圈盘两端落地的两个电容C5 C6的漏电流达到近200mA,另外的四个对地电容漏电流有近40mA.
我尝试过将容量减小有改善,但达不到不跳开关的程度,将6个对地电容器取下后控制电路受到很大的干扰无法正常工作.
请各位给小弟支个招.
在此先谢过各位!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7213043733.rar

网友A:
不宜使用漏电开关

楼主:
尤兄

若不用漏电开关真的漏电时不是很危险,好像跟人说我的产品不宜用漏电开关也说有过去吧?

网友A:
问一下,你的产品防触电安全特性适用标准是什么?

1.并非所有情况都适用或需要加装漏电开关。
2.可以考虑接零保护并把零线接入3相4线漏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