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正激变换器的疑惑,求教!

楼主(2007-03-08):
图中PWM控制信号CLK_60K频率60KHz左右,占空比D为51%左右,按照公式计算:
    Vo=N2/N1*D*Vs=120/20*0.5*5=15V啊,图中24V是怎么得到的呢?实测值为22V左右,考虑到损耗和二极管压降,似乎24V是正确的。
   这个电路不就是一个变压器加一个BUCK电路吗?为什么我的计算不对?恳求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忘了说明

C8和R19都没有焊。
这是一个VFD电源电路。

网友A:
请问实测占空比是多少?

楼主:
WZQ3老兄

实测占空比也是50%左右。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B:
这么轻的负载,占空比再小也是22V

网友C:
电压偏高太多,是因为电路产生次谐波振荡

这个变换器属于单端正激,其输出电压只受输入电压、变压器匝比、占空比影响,与负载大小无关;
为满足磁通复位条件,占空比最大值为50%,D为51%,显然变压器,LZ的应用达到了51%,显然是违反原则的;
LZ的推算是正确的,实测电压偏高的原因,是因为占空比 与[+5V/(Vd2+Vd4)]之比大于50%时系统产生次谐波振荡(Vd指D2、D4导通电压之和),高电压输出是对谐波振荡整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