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电视机如何消除关机亮点 急求!!!!

楼主(2007-03-08):
黑白电视机如何消除关机亮点 急求!!!!

网友A:
检查消亮点电路

楼主:
你有吗,给个我看看

你有吗,给个我看看

网友B:
亮点形成的原因在于关机后...

亮点形成的原因在于关机后阳极电荷没有消耗掉,但阴极余热仍然发射电子,然而偏转电路已经停止工作。因此在没有扫描驱动的情况下,电子速自然地投射到屏幕中央。形成关机亮点。长期的亮点使荧光粉过早老化形成黑点。俗称烧死。

在关机瞬间到扫描电路停止工作前这段时间,把阳极电荷消耗干净,这样就不会出现关机亮点。消亮点电路查电路图集。或查电视维修技术书。

……

网友C:
一般是关机时在栅阴极间加上一个负压,阻止电子的发射

网友D:
消亮回路中电容漏电

找到1个4.7UF/160V的电容换掉就行,

网友:
回路里的4。7电容或二极管问题

网友E:
楼上几位都说出来了,我想问点不相关的,不知现在在哪还

电视机……不会是一些小型黑白监视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