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字机顶盒,软件不能升级.

楼主(2007-03-08):
(无正文)

网友A:
系统设计的问题罗!

    既然两者都没问题,那就是机器整体的问题,整机设计出问题罗!可以往这方面想想:把电源冷冻到10度以下,或把软件(芯片)冷冻到10度以下,看它们出不出毛病!哈哈

楼主:
谢谢!

我没说清楚,就是在同温度下,换电源就能过.100台机器有近10台要换电源才能过.

楼主:
说明

换下来,不能升级的电源通电30分钟后,再装机又能升级.所以我个人认为是电源有问题.请路过,走过,看过的大吓就证

网友B:
对电源做低温测试!